[求助] 请各位分析一个问题

楼主(2021-06-21):
我做这个板子,批量生产充电IC经常坏,充电时马达不工作。
马达的电流在1A多一些。
请各位分析下并给出解决方案。感谢。

网友:
理论上PWM NMOS更容易坏,因为当电机停止时需要承受8.4V电池电压加上电机的线圈感应电动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