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tree布局

楼主(2021-06-22):
请问,高速模拟版图中要保证每个lane的时钟延迟一致,选择走时钟树,应怎么布局呢?或者注意要点呢?

楼主:
如同下图中1个ckbuf分三个ckbuf(0是总的时钟分到1~3buf上),怎么保证时钟延时一致呢?

网友A:
线宽和长度一致应该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宽和长度一致应该就行吧

1分3怎么做等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1分3怎么做等长呢

上下两个距离近些,中间的距离远些

网友B:
clk的common path做长,分开后的线长度环境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k的common path做长,分开后的线长度环境一致

时钟走线的宽度和距离怎么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