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中亚阈值区vdsat的理解

楼主(2021-06-22):
对于vdsat我的个人的理解是:该器件在当前的VGS偏置下,达到饱和电流(电流的最大值)时所需的最小VDS。

比较困惑的是,低电压设计的时候管子经常会在亚阈值区,管子处于亚阈值区的时候,spectre也会给出一个vdsat的值,这时的vdsat该如何理解呢?
这种情况下,也需要使VDS大于vdsat来实现“稳定”的电流吗(即使不在饱和区)?

个人理解,如有错误还请前辈们批评指正,感激不尽!

网友:
mark,同问。
导师在设计时给出的要求是,极限情况可以进亚阈值(不是特别低的电压),但是Vds必须大于Vdsat。

网友:
新人回答 亚阈值区好像在vds大于一个数值的时候 电流也会有类似饱和区的特性的

网友A:
Although these expressions can
each accurately describe device behavior within their own respective region
of operation, problems are likely to occur in a transition region between two
well-described regions. In order to address this persistent problem, a unified
model should be synthesized to preserve region-specific accuracy and to
ensure the continuities of current (Ids) and conductance (Gx) and their derivatives in all transition regions. This was accomplished in BSIM3v3

在BSIM model中用统一的公式计算饱和区和亚阈值区。
参考MOSFET MODELING & BSIM3 USER’S GUIDE

网友B:
饱和区(Vgs>Vth)和亚阈值区(Vgs<Vth)的主要区别是Vgs与Vth的相对大小,分别对应与强反型和中等~弱反型。但它们都存在漏极电流饱和,因此都有对应的Vdsat。基于gm/Id或IC的设计方法,已经不再特别区分这两个区域,而是在all-region上都可以做设计,并且通常在中等反型区具有较好的功耗速度的折衷。

Veff=Vgs-Vth.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饱和区(Vgs>Vth)和亚阈值区(Vgs

这是什么资料上的图 ,求分享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饱和区(Vgs>Vth)和亚阈值区(Vgs

我在设计放大器输入管时发现一个现象。在典型条件(tt,25°)下,我把输入管设计在亚阈值区,静态工作点显示vdsat=82mV,region=3。但是在仿真工艺角的时候发现在某些工艺角下,输入管又跑到饱和区了,显示vdsat=110mV,region=2。

向您请教一下,如何避免这种现象?我一直希望放大器输入管在任何工艺角下就处于region=3的状态,不过对我来说这好像很难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设计放大器输入管时发现一个现象。在典型条件(tt,25°)下,我把输入管设计在亚阈值区,静态工作点显 ...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看在哪个corner下vgs-vth最大,然后在这个corner下增大管子的w/l或者减小电流,使这个corner进入region3,这样有可能其它corner就都在region3.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资料上的图 ,求分享下

      D. M. Binkley, Trade-offs and optimization in analog CMOS design. Chichester, England ;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20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饱和区(Vgs>Vth)和亚阈值区(Vgs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BSIM model中用统一的公式计算饱和区和亚阈值区。

参考MOSFET MODELING & BSIM3 USER’S GUIDE

非常感谢!!!

网友:
要大于3*vt

网友E(2022-03-23):
请问这是如何推导得出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是如何推导得出的呢?

已解决

网友F:
你好,我思考了,但没有想出来,希望能够得到指导,怎么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思考了,但没有想出来,希望能够得到指导,怎么推的呢

公式中有一项1-exp(-Vds/VT),Vds大于3VT,这一项可以认为是1

网友(2022-11-07):
亚阈值电流和饱和电流的本质是不同的:
MOS管强反型,且工作在饱和区时,沟道夹断点和漏级之间的漂移电流占总电流的主要部分;
       而弱反型时(亚阈值),源漏之间主要是少子扩散电流,他的公式与PN结的电流特性类似,因为两者同为扩散电流,故成指数率,但是亚阈值区是少子扩散,他的电流是比较小的。
       我对亚阈值的vdsat的理解是,亚阈值区MOS的导电方式和PN结类似,那么形成稳定的扩散电流还是需要一定的偏压的,拉扎维书上给到100mV左右,对于书上的式子我对这个ξ的作用还是有点疑问,希望大佬能帮忙解答一下。
       根据以上特性,我们得到了这样几个结论,当VGS与Vth之间的关系使MOS弱反型,那么VDS无论怎么变,MOS管要么截止,要么工作在亚阈值区,大大增大了信号的输入范围。也由于亚阈值电流是扩散电流,那么受沟道调制也比较小,电流稳定性也非常好。但是扩散电流的电流值很小,并且启动速度很慢,这也是亚阈值区带来的一些问题。
       以上是本萌新对亚阈值区的一些见解,希望对题主有帮助,也欢迎大佬补充。

网友(2023-06-17):
请问这是什么资料,求分享

网友:
BSIM模型定义的 ID和VDS曲线斜率变为0对应的最小的VDS就是VDSAT

网友(2023-10-23):
引用 网友B:
饱和区(Vgs>Vth)和亚阈值区(Vgs

请问这是什么资料

网友(2025-10-24):
引用 网友B:
饱和区(Vgs>Vth)和亚阈值区(Vgs

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