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place后添加了很多cell。

楼主(2021-06-22):
在dc时综合过后,report_area看到有cell 177705,面积为710417. 然后导入ICC,利用率设的0.6,做完floorplan后没有问题,和DC报的信息基本一致,后面做完place,cell增加了20000,利用率达到0.89。dc里面时序满足要求。猜测是不是前端代码问题。下面图片是dc icc和感觉有问题的代码截图。

网友A:
个人觉得吧,其实这个问题很大,简单来说,place阶段tool会去做一些fix,比如 DRV、 timing,这些都会插入buffer这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吧,其实这个问题很大,简单来说,place阶段tool会去做一些fix,比如 DRV、 timing,这些都会插入b ...

对,当时也有考虑到,但我在dc中时序是满足的,而且也有很多余量。DC report_constraint -all_vio  有hold和max_leakage_power的违规,我想就是fix应该也不会增加这么多cell,利用率从0.6变成0.9  所以有点纳闷。

网友B:
啥原因找到了吗

网友C:
那就是dc和pr工具的correlation做的不好,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dc和pr工具的correlation做的不好,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一直用这dc icc原来没有碰到这么夸张的问题,感觉还是代码的问题,去掉后面assign语句,就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原因找到了吗

感觉代码问题,后面assign语句注释掉,就会好很多。

网友:
综合后的 vlg 里面是不是不应该有 assign 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