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与非门pin接反识别不出来

楼主(2021-06-22):
最近做了新工艺,发现calibre中lvs与非门等...pin接反了识别不出来错误,有大佬遇见过这种情况吗。。。。咋解决的!!

网友:
lvs文件里 lvs recognize gates yes 改成 none

网友:
lvs options中有选项要不要区别门电路输入的差异性。

网友A:
你是接反了自己发现的,lvs检查没查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接反了自己发现的,lvs检查没查出来吗

嗯,电路会用其他的软件跑以下lvs...calibre有这个问题把lvs options -- gate --turn off 勾上就可以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