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多个芯片拼顶层时没有做镜像操作,可以翻转操作

楼主(2021-06-22):
多个芯片拼顶层时没有做镜像操作,可以翻转操作
对于版图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啊,这个主要是针对什么说的呢?

有知道的大侠吗??

特别想了解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   但是有些特定的版图  是有方向要求的  镜像改变了方向  你的那个翻转是旋转吧   是没有改变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   但是有些特定的版图  是有方向要求的  镜像改变了方向  你的那个翻转是旋转吧   是没有 ...

我也不知道这个说的是什么,好奇上来问问

网友B:
楼主说的并不明确,也没有图,感觉就是一头雾水的人说着一头雾水的问题来寻求回答,有点欠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并不明确,也没有图,感觉就是一头雾水的人说着一头雾水的问题来寻求回答,有点欠揍。 ...

是真的不知道,问的的确一头雾水,谢谢点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真的不知道,问的的确一头雾水,谢谢点醒

就拿一个模块来说,内部有10个通道,做好的版图都是一样的,在top拼接的时候,有的摆放顺序要求是1,2两个通道是镜像摆放,有的则没有要求,十个通道都是从左往右的顺序一路摆放。如果一开始是从左往右,后面发现有要求需要两两镜像,那么可以直接翻转。但也有不适合直接翻转的情况,还是得看具体情况。所以楼主的提问让人有点抓不着重点,说的是哪一种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拿一个模块来说,内部有10个通道,做好的版图都是一样的,在top拼接的时候,有的摆放顺序要求是1,2两个 ...

说是MPW的时候有很多个die,这些die不能镜像,只能旋转,但是为什么不能镜像呢,是对什么有影响呢?

网友:
考虑封装的话  确实不能镜像

网友:
MX, MY 都可以,但 旋转就不可以

网友(2022-06-06):
只要不是FinFET工艺,公司允许的情况下,翻转旋转都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