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提后仿文件时,rule.c文件报错,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21-06-22):
不知道是我操作问题还是rule.c的文件有问题

楼主:
是不是版本低了?Calibre v2014.1_17.12    Thu Feb 27 15:53:54 PST 2014

网友A:
一般而言rule.c文件不会有错,因为rule.c文件是xcalibrate抽取的,你可以看看pex/lvs文件,有的时候pex/lvs文件会和rule.c有冲突,比如开关,erc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而言rule.c文件不会有错,因为rule.c文件是xcalibrate抽取的,你可以看看pex/lvs文件,有的时候pex/lvs ...

好好谢谢 我看看

网友B:
人家明明说是source could not read。你的cdl 咋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明明说是source could not read。你的cdl 咋给的?

直接include到这里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include到这里的,应该没问题吧

去问下你们公司的前辈把。
别一个人瞎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问下你们公司的前辈把。
别一个人瞎搞了

看你的回答好像你完全不懂,     另外我们公司就我一个版图没有前辈,干了版图2年,全靠自己瞎搞,这是个新的工艺所以遇到一些小问题,目前做了三个项目全部一次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的回答好像你完全不懂,     另外我们公司就我一个版图没有前辈,干了版图2年,全靠自己瞎搞,这是个 ...

piu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的回答好像你完全不懂,     另外我们公司就我一个版图没有前辈,干了版图2年,全靠自己瞎搞,这是个 ...

是是是,我啥都不懂
你是大神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你的回答好像你完全不懂,     另外我们公司就我一个版图没有前辈,干了版图2年,全靠自己瞎搞,这是个 ...

看5楼他问的问题,我觉已经真相了,
再看你在6楼的回答,已经确认真相了。
他在8楼的建议也合理的建议。
小伙子做两年版图 工具上面的事情还没搞清楚  ,ε=(´ο`*)))唉。
加油吧 虚心一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include到这里的,应该没问题吧

export from schematic viewer勾上的话,下面加载这些还有用吗?把rule.C 和rule.R include到lvs rule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5楼他问的问题,我觉已经真相了,
再看你在6楼的回答,已经确认真相了。
他在8楼的建议也合理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export from schematic viewer勾上的话,下面加载这些还有用吗?把rule.C 和rule.R include到lvs rule里 ...

对 ,这个是不能勾,因为放里面老是闪退就放在外面了忘了去掉勾了。已经解决了,换了个新版的CALIBRE就好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5楼他问的问题,我觉已经真相了,
再看你在6楼的回答,已经确认真相了。
他在8楼的建议也合理的建议。

是Calibre版本太低了,换了个新版就好了

网友(2025-12-08):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出现类似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