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中的LSW显示的版图层不全,丢失了好多layers

楼主(2021-06-22):
昨天画了一个版图,今天再打开这个版图时,发现LSW少了好多层,cadence警告提示:*WARNING* (GE-2125): Failed to get the manufacturing grid (mfgGridResolution) for the technology tech.db associated to the cellview FDC1.2/JKFF_V/layout.请问要怎么解决? 实验室其他人在使用calibre软件和对应的工艺库时并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好像只有我遇到了。。。。

网友A:
初步怀疑你的tech lib(工艺库)被动到,你去你工艺库的路径下,找下techfile.tf,如果这份文件正常的话,你可以用icfb下的tool里的Technology Files Manager,用工艺库重新加载这份techfile.tf文件。
最好把你的工艺库文件夹复制一份出来,在进行操作。

网友:
tf文件重新attach

网友:
对于一个stdcell来讲你的层次基本全了。
把used的对号点掉,你能看到其他这个cell中没用到的层次了。

网友B:
悬赏的钱咋没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悬赏的钱咋没给我?

日子过的,都揭不开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怀疑你的tech lib(工艺库)被动到,你去你工艺库的路径下,找下techfile.tf,如果这份文件正常的话, ...

谢谢大佬~
介绍的很详细,问题解决了

网友(2023-05-18):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