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vim 删除指令

楼主(2021-06-22):
我用gvim打开一个文件,用set nu加入行数,如果我想删除10~20行的内容。怎么操作呢?DG是删除目前行到结尾的内容

网友:
:10,20d

网友:
选择第10行任意位置,键入11dd,即可

楼主:
请问下,激励文件如何导入仿真,我之前都是加入激励文件,后者netlist文件,用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