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测mos管的泄漏电流

楼主(2021-06-22):
看到资料说smic40的管子漏电比较严重,按照以下方法测试了一下,40nm的在44pA,换smic130nm的管子(调整W使得管子驱动能力一样),漏电流有100pA。
令vgs=0,这样测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这样看130nm的漏电反而比40nm的严重

网友:
看fab提供的文档,里面有fab测在不同温度和电压下的fitting curve。直接用model仿真不一定准,不过要注意扫pvt,一般随温度变化很明显。

楼主(2021-08-19):
我现在觉得测的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