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反向隔离管判断

楼主(2021-06-22):
请问大家,在芯愿景反向提图时候如何区分隔离管和普通的管子

楼主:
大家到底是靠什么判断的呢,只靠外围包围的隔离吗,还是说其他办法

网友A:
你说的隔离管是指什么

网友B:
普通NMOS直接做在PSUB上的,NBL的管子一定N包P来隔离的,染出来很明显的,很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隔离管是指什么

就是iso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NMOS直接做在PSUB上的,NBL的管子一定N包P来隔离的,染出来很明显的,很好判断。 ...

但是我们有时候为了防止闩锁效应,也会用p包n,再用n包p,这个感觉和隔离管就有点分不清了我

楼主:
有好心人可以解惑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好心人可以解惑吗

如果有埋层的染色就能更清楚的看到了,你做latchup不会用到。没有的话那就只能具体看了。如果是调用PDK的iso器件的话那么各个调用的位置间距、宽度、距离都应该是一致的;看周边器件个头尺寸有没有可能是LU诱发源,具体的打环的方式是不是为了latchup也能大概看出来;以及环上点位的接法;综合各种信息分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埋层的染色就能更清楚的看到了,你做latchup不会用到。没有的话那就只能具体看了。如果是调用PDK的 ...

请问什么是LU诱发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