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做后仿真

楼主(2021-06-22):
提取寄生参数后,如何将寄生参数导入ADE L里面进行后仿真?
我之前都是将寄生参数加到netlist里面,用hspice仿真,用spectre如何仿?

网友A:
starRC或QRC抽取view后仿网表,新建config view 里面将schematic替换为view后仿网表进行后仿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rRC或QRC抽取view后仿网表,新建config view 里面将schematic替换为view后仿网表进行后仿仿真。 ...

我提的寄生参数是在 OSC里面。然后tb_osc仿真,calibre是放到osc目录下了,这个是要放到tb_osc下吗

网友:
TB_OSC cell中新建config view,双击打开配置其中的osc为后仿网表(所以后仿网表要拷贝到osc 非tb 中和schematic symbol同级的目录中)

楼主:
好的,thank you , 现在是前仿osc正常工作,后仿都没有起振,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