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工艺中pick up ring和guard ring的区别?

楼主(2021-06-22):
想把pick up ring和guard ring概念理清,我们常说的guard ring如下图,nmos周围加一圈P+ guard ring, pmos反之;
在考虑到IO附近或相连管子的时候,对于latchup我们在layout上会有一些的处理,如下图,这时候会有pick up ring,我的理解是收集载流子,所以名称是pick up ring?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个人觉得就是两圈guard ring,为什么特意说成pick up,就只是区别作用吗?

网友A:
字面的意思

网友B:
不需太在意叫法,知道原理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面的意思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太在意叫法,知道原理最重要~~

感谢回复

网友:
都一样。多画点,除了费点面积,没有坏处。

网友(2022-04-23):
guard ring for latch up

网友(2022-06-17):
Pickup Ring is base Ring,Guard Ring is for Latchup

网友(2024-04-01):
引用 网友C:

guard ring不是隔离噪声的吗?衬底噪声。

网友:
pick up ring一般是指给bulk端提供电位的ring。
guardring一般是指用于防护LU效应,收集衬底电子、空穴的ring。

网友D(2025-04-18):
楼主你用的截图是哪个书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用的截图是哪个书里呢

T的DRM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