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19或spectre20做长时间仿真时出现存储错误

楼主(2021-06-22):
用spectre19和spectre20做长时间仿真时,当选errpreset=liberal时,或者设置为spectre X(手动加命令+preset=vx)后,仿真器只能存2.1G数据,然后就出error停止了。error类似如下:

有坛友遇到类似情况吗?知道如何解决吗?

感谢网友回复,补充情况如下:
ic61环境下仿真输出格式已经选了psf,另外errpreset=moderate(默认)时是可以输出几十个G的结果。
总结下来就是,一,选errpreset=liberal时的tran结果超过2.1G数据就停止仿真,二,+preset=vx 会强制errpreset=liberal ,然后会出现同样问题。
所以是不是liberal精度的tran对输出数据有限制?

网友A:
ulimit -a ,check the file size option, then change it to the size that you need

网友B:
感觉是用了32-bit版本,你看下spectre版本,或者保存的数据格式是不是psfbin好像是每个文件不能太大

网友:
可能是波形格式问题吧,设置成 psfbin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ulimit -a ,check the file size option, then change it to the size that you need

一,我试了下ulimit,但没找到该指令,应该是没有安装;
二,errpreset=moderate时tran可以输出几十个G的结果,所以不应该是服务器资源限制导致的,更像是spectre本身对liberal精度有一些限制?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用了32-bit版本,你看下spectre版本,或者保存的数据格式是不是psfbin好像是每个文件不能太大 ...

spectre -V看是64bit,输出格式也是psfbin。

谢谢回复。

网友C:
手动加命令+preset=vx,你的手动命令语句是怎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加命令+preset=vx,你的手动命令语句是怎样的啊?

在仿真器环境设置里的自定义命令栏里填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仿真器环境设置里的自定义命令栏里填写。

是在这里写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仿真器环境设置里的自定义命令栏里填写。

我填了后,提示license没有,请问要怎么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填了后,提示license没有,请问要怎么办吗?

我用的spectre有啊,你在坛子里找找相关的patch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spectre有啊,你在坛子里找找相关的patch吧

能发一个你的license吗?

网友(2021-11-05):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请问能共享一下license吗?

网友:
请问能共享一下cadence的license吗?谢谢

网友:
仿真输出格式设置为psfx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