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L属于模拟芯片设计还是射频

楼主(2021-06-22):
如题,特别是5到10GHz的小数分频,是模拟部门做的多还是射频部门

网友:
在海思的话,是都有做

网友A:
其实都有,但是主要取决于用途,如果用于射频mixer等,那关心phase noise,但是用在serdes等,关心jitter,应该算模拟部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有,但是主要取决于用途,如果用于射频mixer等,那关心phase noise,但是用在serdes等,关心jitter, ...

pn和jitter是有一定相关性的吧?只不过一个更注重单点频率的指标,一个是区间内的情况。

网友B:
都有的,海思射频有单独的PLL,模拟部也有自己的PLL团队,两边侧重不一样,比如射频组可以更多ADPLL,模拟组更多关注CPP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有的,海思射频有单独的PLL,模拟部也有自己的PLL团队,两边侧重不一样,比如射频组可以更多ADPLL,模拟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