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过LVS问题

楼主(2021-06-23):
版图IO过LVS报错,说是尺寸不对,应该是线连错了,但是看不出来哪里错了,麻烦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这信息根本不够debug啊,你要是笃定是连线错了你就把report点过去吧,看版图亮的器件是不是你电路上的对应器件,顺着这个线索走,只能先这样查了。

网友:
先保证单独的IO,Lvs clean。再去找连线错吧,这种错不看到版图别人怎么给你找,自己慢慢找。

网友:
匹配单元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