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解调器问题

楼主(2021-06-23):
最近开始玩ADC,之前完全没接触过。我用simulink搭建了模型,得到了下面的图,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

出来的波形

出来的波形

频谱

频谱

信号源

信号源

采样时间

采样时间

网友A:
感觉没有错,倒数第二个波形图(积分),应该在哪个地方要设置为保持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有错,倒数第二个波形图(积分),应该在哪个地方要设置为保持模式。 ...

我想着  我设置的500hz的信号  频谱图里500的位置感觉怪怪的    ;  我找找那个设置模式

网友B:
zero-hold 时间=0.00005,系统采样率是20K吗?fin=500Hz, OSR约为20,看波形是1bit QTZ。
感觉系统上哪里有点问题。首先你的频谱图中根本没有500Hz的频率分量,其次输入信号频率特殊选取下,不要出现频谱泄露

楼主:
引用 网友B:
zero-hold 时间=0.00005,系统采样率是20K吗?fin=500Hz, OSR约为20,看波形是1bit QTZ。
感觉系统上哪里有 ...

是 我也是很奇怪  500hz附近没变化 就很奇怪  频谱泄露这个概念 我很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