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求助

楼主(2021-06-23):
加载PEX文件的  运行会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
看看文件的第17行是什么

网友:
有个layer 重复定义了

网友:
17行重复定义了

楼主:
我把文件恢复为最初的状态  ,现在是这种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文件恢复为最初的状态  ,现在是这种错误

cpoly没有定义,注意PEX Thickness Nominal其中的layer需要是required original 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oly没有定义,注意PEX Thickness Nominal其中的layer需要是required original layer

您好  感谢您的回复   但是我还是 不太明白  这种情况  我需要怎么做呢  是文件中已经包含了语句  被注释了  需要我找到 删除注释
还是需要我添加新的语句
第一次提寄生参数  麻烦您再次 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感谢您的回复   但是我还是 不太明白  这种情况  我需要怎么做呢  是文件中已经包含了语句  被注释 ...

那个错误提示在456行中“cpoly”是undefined的,PEX Thickness Nominal用于在抽取寄生时定义名义上的layer厚度,一般就是poly,metal会才定义,你现在需要找到cpoly有没有定义,可能有几种情况:1.cpoly定义了,但是在另外一份文件中,然后这份文件没有被include进来;2.区分了大小写(一般不会有这种情况)3.确实没有定义cpoly,总之你去搜搜cpoly,没有的话就自己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