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short circuit 快速查找办法

楼主(2021-06-23):
跑Lvs时报短路错误 还是电源和地线short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快速找到短路点,

网友A:
短路后一般lvs会告诉你layout shorts 在lvs里第二行第八个有一个highlight short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后一般lvs会告诉你layout shorts 在lvs里第二行第八个有一个highlight short可以试一下 ...

网友B:
右键  高亮 直接就跳过去了

网友C:
我也寻思直接高亮不就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寻思直接高亮不就过去了

我的疑问是 比如一个比较大的模块 电源和地短路了
高亮会全部都亮 具体什么地方短路了会很难发现 不好找
所以有没有什么快速能定位到具体短路的位置
不知道  这下有没有表达清楚

网友D:
LVS 里面LVS Options ->Shorts->Run short isolation 勾选上,到时候报告上会有显示,然后高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键  高亮 直接就跳过去了

学习了

网友E:
LVS选项里面有可以选择的,LVS对应的高亮的地方是局部短路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LVS选项里面有可以选择的,LVS对应的高亮的地方是局部短路的地方

OK 数字后端的小白对模拟版图也很懂、?还是数字也需要用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OK 数字后端的小白对模拟版图也很懂、?还是数字也需要用到??

以前搞模拟版图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LVS 里面LVS Options ->Shorts->Run short isolation 勾选上,到时候报告上会有显示,然后高亮就好了 ...

需要给pin名,才会报出来吧

网友(2021-07-30):
引用 网友F:
需要给pin名,才会报出来吧

是啊,那一般电源地就打的l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