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2019请教

楼主(2021-06-23):
装的是calibre2019,license用的之前2016的,scl用的2018的,提示如图,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知道的大神不吝解答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calibre不需要scl启动啊,环境变量里面直接指定licnese路径就能用,和min4max坛友科普的cadence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libre不需要scl启动啊,环境变量里面直接指定licnese路径就能用,和min4max坛友科普的cadence一样。 ...

用calibre 自带的lmgrd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