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可不可以追踪task中的信号?

楼主(2021-06-23):
项目指定我们使用vcs+verdi,但是在做testbench的时候发现verdi不能追踪task中的信号,会报如下错误:
  1>Failed to add certain signals to waveform because they cannot be found in waveform file, check "List of Signal(s) Not Found".

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追踪task中的信号吗?

网友A(2022-03-21):
引用 网友B:
+fsdb+function

解决了问题,新手学到了

网友(2024-12-09):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问题,新手学到了

请问一下有没有遇到unkown compile time plus argument +fsdb+funtions,我在前面也加了debug_access+dumptf

网友(2025-07-03):
大佬们好,我加了+fsdb+functions之前,添加task的信号会报错Active Detection is available on Testbench variable only if Reverse Debug is enabled and the variable is under current VCS simulation scope.

加了之后不报这个错,但是会报楼主的错:Failed to add certain signals to waveform because they cannot be found in waveform file, check "List of Signal(s) Not Found".

请问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fsdb+function

请问您有手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