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大佬们,我弄了个22nm的工艺,配置完了之后报错

楼主(2021-06-23):
Device (of this type bsimimg) does not support model groups.

楼主:
查了一下好像是MMSIM的版本不够,需要更高的版本

网友A(2023-12-25):
老哥,你的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24-07-29):
引用 网友A:
老哥,你的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您好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2024-09-11):
大家好,请问最终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好像是MMSIM的版本不够,需要更高的版本

请问您现在用的MMSIM的版本是那一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