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检查gate方向的写法

楼主(2021-06-23):
比如要求mos gate只能纵向排列

calibre语法要怎样写才能把横向排列的mos gate找出来?

网友A:
这个要取决于你的版图旋不旋转了,不旋转的话可以用ANGLE来检查,如下:
X1 = AA AND GT
X2 = X1 INSIDE EDGE AA
X1 WITH EDGE (ANGLE X2 == 0)

楼主:
搞定,多谢楼上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取决于你的版图旋不旋转了,不旋转的话可以用ANGLE来检查,如下:
X1 = AA AND GT
X2 = X1 INSIDE ED ...

这几句话应该写在哪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几句话应该写在哪啊

写在DRC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在DRC里面

还是不懂,求大神截个图,贴在include里,DRC跑不起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懂,求大神截个图,贴在include里,DRC跑不起来......

你直接贴在include里当然跑不起来,至少要加个框,如下:
test.1 {
...
}

drc select check test.1

这样的话就只选中test.1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贴在include里当然跑不起来,至少要加个框,如下:
test.1 {
...

还是跑不起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跑不起来啊......

选中开关:include rule statement,然后把drc写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中开关:include rule statement,然后把drc写进去

就是这么做的......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么做的......还是不行.......

具体是什么不行,报了什么错误,说的具体一点,最好能贴图,或者你可以直接写在drc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什么不行,报了什么错误,说的具体一点,最好能贴图,或者你可以直接写在drc里
...

是这样写在DRC里吗?这样写跑不起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写在DRC里吗?这样写跑不起来啊。。。。。。

首先你需要有一份现成的DRC作为“母本”,然后在calibre nmDRC中include才有效,其次,你写在include的格式也错了需要一个rule name 比如test.1 { ... };另外include DRC里的layer也需要和“母本”一致,否则会报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定,多谢楼上兄弟!

请问你怎么解决的?我这样写在DRC include 里为什么不对呢?test.1 {
X1 = AA AND GT
X2 = X1 INSIDE EDGE AA
X1 WITH EDGE (ANGLE X2 == 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怎么解决的?我这样写在DRC include 里为什么不对呢?test.1 {
X1 = AA AND GT
X2 = X1 INSIDE EDGE  ...

你的drc rule里要定义过AA GT 层
建议系统的学习下svrf_usr.pdf 这个文档,在calibre的安装目录里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drc rule里要定义过AA GT 层
建议系统的学习下svrf_usr.pdf 这个文档,在calibre的安装目录里有
...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