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版图层次厚度

楼主(2021-06-23):
请问一下大佬们,我在Cadence Virtuoso画出的版图,那~1.版图之间各个layer 的厚度有固定标准吗?~2.可以在哪里找到相关的层次厚度规则,使其进入到软件内部对layer的厚度进行规定吗?~3.Calibre DRC检查的信息中可以添加什么进行厚度信息确定或者检查吗?

(如果需要用其他软件或者有一些可以看的东东,如果方便告知感谢感谢)

网友A:
1.layer thickness 没有固定标准,一般在design rule中的antenna中会定义poly/metal thichness
2.drc检查不了thickness,有些ant检查中会用到thickness,用以计算侧面积,thickness一般在drc开头用variable 来定义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layer thickness 没有固定标准,一般在design rule中的antenna中会定义poly/metal thichness
2.drc检查不 ...

非常谢谢您的回复指点,学到了~~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如果一个实际版图到手后,我可以用什么方法查看它的各个层次厚度信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谢谢您的回复指点,学到了~~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如果一个实际版图到手后,我可以用什么方法查看它 ...

就我所知,无论是virtuoso,还是laker,skipper等版图工具都没有“层次厚度”这样的信息,模拟版图是二维设计,是俯视图不是剖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我所知,无论是virtuoso,还是laker,skipper等版图工具都没有“层次厚度”这样的信息,模拟版图是二维 ...

太感谢了。我只用过Virtuoso,知识面还是太窄。谢谢您这我就放心了

网友B:
看design rule里有金属厚度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design rule里有金属厚度信息

收到,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