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是怎么设置多线程?及其他设置问题,请大佬解答。

楼主(2021-06-23):
想知道StarRC怎么设置多线程?StarRC可以像XACT那样只通过gds文件提参吗?

另外想了解一下,大家使用Starrc一般使用命令模式还是图形化界面?
提参类型上除了RC、C 、R,还有一个FSCOMPARE类型是什么?
图形化界面中BLOCK 和INTER DIE BLOCK有什么区别?
图形化界面中OA CDLOUT  RUNDIR是只什么,应填入什么文件?

网友A:
一般使用命令行格式,工艺厂提供的RC文件里会有ref_cm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使用命令行格式,工艺厂提供的RC文件里会有ref_cmd

谢谢指导

网友B(2025-04-14):
楼主找到答案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到答案了吗?

没有 当时没用上

网友:
分布式跑法可以去UG 搜下这个环境变量 STARRC_DP_ST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