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arget link library

楼主(2021-06-23):
请教下 icc2 中怎么设置target library和link library啊? 好像target library被取消了

网友A:
icc2中两个都不用,只要设置好ndm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c2中两个都不用,只要设置好ndm就好

谢谢回复, levelshift 我不想被优化 。  我想到的是方法1 : set_dont_touch [all_level_shift]
方法2 : set_lib_cell_purpose -include none  level_shif_lib
不知道行不行 再次感谢

网友A:
方法#1可以保证优化中level shifter不会被动到,方法#2可以保证优化中不会用到level shifter。一般来说#1就足够了,为避免工具乱用level shifter再加#2更加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1可以保证优化中level shifter不会被动到,方法#2可以保证优化中不会用到level shifter。一般来说#1就 ...

受教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