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SC后仿真

楼主(2021-06-23):
版图lvs都过了,提取寄生参数,仿真发现没有起振,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步长小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长小一点试试。

看了,提的寄生,管子个数是多个,提出来的时候不是每个的个数都是1吗?这个是哪里设置错了吗?

网友B:
单独提R,单独提C+cc,什么都不提,都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提R,单独提C+cc,什么都不提,都试试看

解决了,工艺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