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想到一个问题,多套电源地的情况下,地最后都接到sealring好还是只有一个接好

楼主(2021-06-23):
就是多套电源地的情况下,地最后都接到sealring好还是只有一个接sealring

网友A:
只接模拟地。其它地和模拟地之间挂双向diode(有几个,就组合着加),即使在芯片外部几个地是接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接模拟地。其它地和模拟地之间挂双向diode(有几个,就组合着加),即使在芯片外部几个地是接在一起的。 ...

这个双向二极管是clamp那种意思吗

网友:
求答案哦,我想知道答案,我也是对这块不是很清楚

网友:
建议:不要多套地都接到sealring,sealring接系统的地(或者叫core的地或低压地)
理由:
1:chip内部如果不同地都能接到一起,何必要分不同的地
2:  sealring主要作用是屏蔽,保护,隔离等,顺带可以用来加强地(RF建议sealring直接floating,因为sealring接地,不管是RF的地还是其它的地,其它模块有可能通过sealring被串扰到)
3:高压地和低压地之间有ESD回路,power global clamp有高压电源和低压地之间的ESD回路,所以sealring接低压地,ESD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双向二极管是clamp那种意思吗

这个双向的DIODE说的ESDBU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