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样用ADE仿真带有trim电阻阵列的LDO,算出在各个corner或者montecarlo分析时最佳的trim字?

楼主(2021-06-23):
rt。

montecarlo直接仿真模拟电路输出的分布大家肯定都会。
但如果我想知道我给的trim阵列覆盖范围够不够大,步长够不够细,需要怎么仿真?
是不是仿真器能算出某个corner,或者某次montecarlo下最佳的trim字,以及在这个trim字下的输出?

多谢~

网友A:
什么指标最佳?一般LDO的指标包括PSRR,GAIN/PHASE Margain,MAX Iload,还有输出纹波等等,它们互相影响,怎么可能全部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指标最佳?一般LDO的指标包括PSRR,GAIN/PHASE Margain,MAX Iload,还有输出纹波等等,它们互相影响, ...

就比如是输出电压的绝对值吧。
ADE xL里设个spec范围应该挺方便的吧。就是这个仿真方法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A:
那就是纹波,这个参数理论上和反馈电阻无关,是负载电容、驱动管、带宽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纹波,这个参数理论上和反馈电阻无关,是负载电容、驱动管、带宽决定的 ...

您误解了我的问题。

我是想知道,带有trim网络的电路,如果希望得到在所有corner下,比如输出电压最接近设定值的指标,怎么可以仿真得到对应的最佳trim字。当然特定corner下的最佳trim字是可以锁定corner、扫描trim字的变化范围来得到。那么第一个问题,我怎么把得到的trim字自动填回parameter,再做一次仿真,得到trim好的输出电压。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不锁定corner,怎么让仿真器在每个corner下都重复前两个步骤,而且把每个corner下的最佳trim字和trim后的最佳输出都存下来。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我再引入mismatch呢,怎么在某一组随机变量取值下也能找到最佳trim字

看起来总是可以存一个基础的ocean文本,然后自己去套循环实现的,但这不是懒吗?

刚在ade xl里找了找,特定corner下用local optimization应该可以找到最佳trim字,但不知道怎么扫全corner下的最佳trim字。
mismatch反正现在看是蒙特卡洛根本不支持variable里有给出变化范围不是固定值的仿真。

网友B:
或许可以这样试试
1. 在一个corner下扫描所有trim code,计算每一个code下Vout与校正目标值Vout_targ之间的绝对误差,即Verr(code)=abs(Vout(code)-Vout_targ),
然后用min函数得到该Corder下最佳trim code的误差,即
Verr_min = min(Verr(code))
再用xmin函数找到最小trim误差对应的code值, 即 Code_opt=xmin(Verr(code))
2. 做corner仿真,得到所有corner下的Verr_min(corner)及对应的Code_opt(corner), 然后找出其中最worst的err,即
Verr_min_worstcase = max(Verr_min(corner))

再找出最大和最小的最佳code_opt,即
code_opt_max = max(code_opt(corner))
code_opt_min = min(code_opt(corner))
确认code_opt_max,min值离trim code设计范围的最大最小值还有多少余量;

这样可以评估出没有mismatch时最坏情况下trim设计是否满足精度要求;

3. 在第2步的Verr_min_worstcase, code_opt_max, code_opt_min分别对应的worst corner下,加入mismatch做MC分析,可以得到Verr_min_worstcase,code_opt_max ,code_opt_min  在失配下是否依然满足需求。

方法2 :
a)       在一个corner下扫描所有trim code, 计算最大step及trim范围
trim_step(i) = vout(i+1)-vout(i)
trim_step_max = max(trim_step(i))
vout_max = max(vout(i))
vout_min = min(vout(i))
b)      仿真所有corner, 找到trim_step_max, vout_max, vout_min分别对应的worst corner ;
trim_step_max_worst = max(trim_step_max(corner))
vout_max_worst = min(vout_max(corner))
vout_min_wrost = max(vout_min(corner))
c)       在上一步的worst corner下加入mismatch, 仿真trim_step_max, vout_max, vout_min的3-sigma variation, 确认
trim_step_max + variation @worst_corner
vout_max - variation @worst_corner
vout_min + variation @worst_corner
都满足Spec.

网友:
看一下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许可以这样试试
1. 在一个corner下扫描所有trim code,计算每一个code下Vout与校正目标值Vout_targ之间的 ...

有点晕,待我看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许可以这样试试
1. 在一个corner下扫描所有trim code,计算每一个code下Vout与校正目标值Vout_targ之间的 ...

是不是可以理解,第一种思路是看trim做完后能做到全corner什么spec,在极端情况下加入 local mismatch。
第二种思路是看trim网络在全corner能覆盖什么范围,然后在极端情况下加入mismatch?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理解,第一种思路是看trim做完后能做到全corner什么spec,在极端情况下加入 local mismatch。
...

是这个意思。个人觉得如果不需要知道trim后的最优code是多少,第二种方法验证更简便一些,只要在worst corner+local mismatch下能满足trim step的精度要求,以及trim range包含target value,则trim电路最后一定能得到满足精度要求的值。

网友C:
敢问楼主,您做的LDO的静态功耗能有多少?我刚做完一个,静态功耗有100uA。老板看了脸都绿了,说是别人做的只有1uA。我感到很惊讶,比如给25MHz的时钟电路供电,整个LDO静态功耗才1uA,功率管和内部放大器能做到这个程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敢问楼主,您做的LDO的静态功耗能有多少?我刚做完一个,静态功耗有100uA。老板看了脸都绿了,说是别人做的 ...

我很久不做了正在往回捡。不过当初做的时候也没追求过超低功耗啊,毕竟功耗低了就别指望瞬态建立能快。
不过1uA确定码?能输出几百个mA的LDO的power mos漏电估计都比这个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很久不做了正在往回捡。不过当初做的时候也没追求过超低功耗啊,毕竟功耗低了就别指望瞬态建立能快。
...

我也有这个疑惑。不过老板的眼神很坚定,让我心里发毛

网友D:
(1) The LSB of trim is dertermined by the spec. For example, if the spec ask 1mV offset, LSB of trim is btter to be smaller than it.
(2) The trim range is determined by "delta" or "sigma". When you run montecarlo, you will get meam, and detla. In general, big company asks to cover "5 sigma" ( which will induce CPK 1.6~1.5". So the trim ranage must be able to cover the "+/- 5 sigma" error.

From (1), you have LSB. From (2), you have total range. Now you have bit numb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The LSB of trim is dertermined by the spec. For example, if the spec ask 1mV offset, LSB of trim ...

get~多谢。

网友(2024-12-21):
引用 网友B:
或许可以这样试试
1. 在一个corner下扫描所有trim code,计算每一个code下Vout与校正目标值Vout_targ之间的 ...

有这种算法吗 有的话我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