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调制来降低闪烁噪声应该怎么实现

楼主(2021-06-23):
大佬们好,我在电路中加入这样两个斩波开关,为什么仿真出来 噪声没变 功耗也没变啊,具体应该怎么实现斩波调制呢?第一个是斩波开关,第二个是OTA KTUCQK2__Z7)VP3NOQB[K{2.png

网友A:
你是怎么仿真的噪声呢?斩波电路减低的是flicker noise,你要关注的是低频的噪声有没有变小。没有斩波的时候,你可以用noise仿真得到噪声的频率波形。打开斩波之后,你要用pss+pnoise仿真来看新的噪声波形。如果你的斩波设计的正确的话,放大器的低频噪声是会被调制到斩波频率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仿真的噪声呢?斩波电路减低的是flicker noise,你要关注的是低频的噪声有没有变小。没有斩波的时 ...

我需要在最后加低通滤波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仿真的噪声呢?斩波电路减低的是flicker noise,你要关注的是低频的噪声有没有变小。没有斩波的时 ...

第一张图 我是斩波前  noise仿真做的 闪烁噪声很大   第二张是斩波后 noise仿真做的   单看管子噪声  确实是降下来了  但是管子噪声最下面两行英文  总的噪声反而增加了  并且plot输入噪声时  斩波前是uv级别   斩波后反而mv级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仿真的噪声呢?斩波电路减低的是flicker noise,你要关注的是低频的噪声有没有变小。没有斩波的时 ...

最后实现了噪声都降下来了  但是pss+pnoise后 mainfrom没有pnoise ,报错一个 是pss中vCLK与电路不同步?

我的斩波时钟是40k  OTA带宽是10K   那么我在pss中哪个参数是对应vCLK呢,我也没在pss中找到vCLK

网友B(2023-03-20):
引用 楼主:
最后实现了噪声都降下来了  但是pss+pnoise后 mainfrom没有pnoise ,报错一个 是pss中vCLK与电路不同步? ...

请问楼主最后解决了吗?vclk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最后解决了吗?vclk那个

没弄了就

网友C(2023-04-19):
请问一下楼主怎么实现输入参考噪声下降?我也是加入斩波之后总噪声下降,输入参考噪声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怎么实现输入参考噪声下降?我也是加入斩波之后总噪声下降,输入参考噪声上升 ...

太久了  记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