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利用skill在图形交叠区域自动生成一个矩形

楼主(2021-06-23):
求大神教一下思路   如何利用skill在图形交叠区域自动生成一个矩形

楼主:
大神帮忙看一下 这是什么错误 之前也是这样写的没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帮忙看一下 这是什么错误 之前也是这样写的没报错

改成“<Ke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

load进去不能实现功能(把两个金属交叠的区域生成M3 Metal) 大神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load进去不能实现功能(把两个金属交叠的区域生成M3 Metal) 大神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

let((SMetal)
格式上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t((SMetal)
格式上有错误

还是有问题 我觉得我写的代码有问题 但是我看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有问题 我觉得我写的代码有问题 但是我看不出来

llist(“SMtal” “drawing”)改成SMtal,因为SMtal已经是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llist(“SMtal” “drawing”)改成SMtal,因为SMtal已经是list

改了之后就没有上面的warning了
但是run之后没有生成M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了之后就没有上面的warning了
但是run之后没有生成M3

你要确认在lsw里面选择中的层次在对应layout中是否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确认在lsw里面选择中的层次在对应layout中是否存在

有的 在layout中存在的

楼主:
刚才写的代码应该不对 下面这样写应该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仍然不出结果

楼主:
这是改过之后的代码 请各位大佬看看是什么问题 第一次写代码
拜谢

网友B:
virtuoso里不时有自带的tools~>Layer Gener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rtuoso里不时有自带的tools~>Layer Generation

是有 想顺便学一学skill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改过之后的代码 请各位大佬看看是什么问题 第一次写代码
拜谢

请问你这是用的什么软件进行SKILL语言debug的?
candence自带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这是用的什么软件进行SKILL语言debug的?
candence自带的吗

人工debug

有一个Skill IDE,但是要license的 看你们公司买没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