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 load rule文件时报错

楼主(2021-06-23):
GlobalFoundry的工艺,calibre 跑DRC时,按文档要求设置好,加载rule文件之后,就报错,跑不起来。

Error INP1 on line 86 of  /**/*********

superfluous or invalid imput object: 10

这个文件里这一行的的内容如图,没看出来有什么问题,而且这个文件时Foundry自带的,没有动过,有知道是什么原因的吗,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语法冲突,但是,我以前有过一次,因为我是22nm  因为 calibre的版本低了,用了 2021后,就解决了 ...

确实是calibre版本的问题,之前是2017的,换成2020的就可以了,可能是旧版的不能识别这个rule的语法。
感谢~

网友B:
一种可能是版本兼容问题,语法问题。另一种可能是rule文件没加载完全,导致有些变量找不到。我猜的。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种可能是版本兼容问题,语法问题。另一种可能是rule文件没加载完全,导致有些变量找不到。我猜的。试下。 ...

感谢提醒,rule文件加载应该没有问题,我再查一下版本看看

网友C:
这点信息还不够,需要看到LAYOUT PRECISION和 PRECISION才能做出判断

网友D:
$TECHDIR变量设置不对的可能性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TECHDIR变量设置不对的可能性最大。

应该不是变量的问题,已经读到*_geometry.drc.cal这个文件了,如果是$TECHDIR变量不对,只会找不到这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点信息还不够,需要看到LAYOUT PRECISION和 PRECISION才能做出判断

您说的LAYOUT PRECISION是指layout的grid设置吗,格点我是按照文档说明设置的,应该没有错

网友A:
你这个什么工艺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什么工艺节点?

0.18um SOI

网友A:
感觉像语法冲突,但是,我以前有过一次,因为我是22nm  因为 calibre的版本低了,用了 2021后,就解决了。
但是你是.18的,感觉又不像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calibre版本的问题,之前是2017的,换成2020的就可以了,可能是旧版的不能识别这个rule的语法。
感 ...

那估计 你这个rule 是 GF 更新过了的。
不然的话,130nm的 工艺,不应该2017认不出的。

网友(2023-09-22):
更改calibre的版本就可以了,我原来用的是2019版本的calibre会出这个问题,但是更换成22版本的就没有了,我的是SiGe 130nm工艺节点的

网友(2024-01-18):
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