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解决,LVS时aucdl无法识别hierarchy的symbol

楼主(2021-06-23):
ERROR (OSSHNL-116): Unable to descend into any of the views defined in the view list, 'auCdlBlackBox auCdl auLvs', for the
instance 'I13' in cell 'lna_core_gm_cell'. Add one of these views to the cell 'cdm_gd_dnw' in the
library 'rfa_lna_6g', or modify the view list so that it contains an existing view.

cell 'cdm_gd_dnw'单独跑LVS没有问题,生成symbol,放入cell 'lna_core_gm_cell'一起跑LVS,就会报错。
已设置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CDF 参数如下
烦请路过的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
自问自答。
已解决:添加下面一行在默认设置里
cdlSimStopList= '( "auCdlBlackBox" "auCdl" "auLvs" )

网友A(2025-06-10):
引用 楼主:
自问自答。
已解决:添加下面一行在默认设置里
cdlSimStopList= '( "auCdlBlackBox" "auCdl" "auLvs" ) ...

楼主可以说说具体在哪里设置么

楼主(2025-07-23):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说说具体在哪里设置么

virtuoso自动加载环境的文件,每次启动就会直接loa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