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verilog仿真D触发器没有打一拍。

楼主(2021-06-23):
如图,就是一个基本的触发器,但是用NC-verilog仿真的时候,Q的值相较于D,没有延后一个时钟周期,而是在当前时钟的上升沿就对齐了,想知道原因,以及是不是NC-verilog的设置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TB里用非阻塞来进行赋值

网友:
在你的tb里,mc和D是独立产生的,两者没有因果关系,本质上在950ns两者是各自独立地拉高,这时mc会采到什么值可能是各个工具自己定义的(我猜想这种其实是采异步信号了的情况verilog标准也没法规定)。所以我猜测你的本意是外部的D其实是在mc时钟域下产生的?

网友:
人为的将D的上升沿和MC的上升沿不要对齐就可以了吧!

网友(2021-09-08):
测试文件可以共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