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定位uvm_config_db get任务的来源

楼主(2021-06-24):
现在有一个环境,通过uvm_config_db的get任务获取了一个interface,看了代码没找到set任务,我想知道这个get到的interface来自哪里,有什么方法可以debug么?

网友:
加宏UVM_CONFIG_DB_TRACE跑,会打印出set/get信息

楼主:
miccjiang 发表于 2021-6-24 09:52加宏UVM_CONFIG_DB_TRACE跑,会打印出set/get信息

看了张强的《UVM实战》,也知道这个方法,但是还是没看出个所以然。

添加宏后
<sim command> +UVM_CONFIG_DB_TRACE

打印的log如下所示:

通过查看代码,第27行的log是如下代码19行trace出来的

28、30、31行的log是如下代码trace出来的。28行的log对应代码35行的get,30行的log对应代码43行的set,31行的log对应代码44行的set。

通过29行的log可以判断出,上面35行代码处的get任务确实得到了一个interface。

那么问题来了,35行的get任务到底是谁给的呢?

难道代码19,20行所在uvm_config_db,set任务当前面两个参数都为空的情况下,会相当于uvm_resource_db,从而将这个interface送到了一个资源池里边去了,所以在后面只需要通过标签mst_if,去get就好了?

网友A:
19/20行在前面两个参数为空的情况下,应该是全域去set,因此你应该可以在uvm所有地方都能get到这个interfa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20行在前面两个参数为空的情况下,应该是全域去set,因此你应该可以在uvm所有地方都能get到这个interfac ...

谢谢,您这个回复这个才是正解。
做了个实验,将代码行43和44注释后重新跑仿真,发现drv和mon中的get任务都能够获取到interf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