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后仿出错的诡异问题

楼主(2021-06-24):
画版图想要提取参数后仿,画了两个版本,一个版本guardring加的很少,另外一个版本不同模块加了很多guardring,两个版本的DRC和LVS都过了的,正常提取PEX也没有问题,但是在仿真的时候,加了很多guardring的版本没有办法跑后仿,具体错误在图中。
看样子说某个电容有问题,但是问题是这两个版本除了加了一些guardring没有任何区别了,为什么会报这个错误呢?也不太清楚怎么修改...有大神可以帮忙看看吗

网友:
报告提到I8_CC0 ,正常min cap 至少有个端口,报告指出现在识别不到端口,先检查你PEX 出来的网表里面定义的 这个器件端口和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A:
坐等楼主如何解决,是不是楼上的说的端口链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楼主如何解决,是不是楼上的说的端口链接问题~

没解决..因为要的比较急,最后就去掉这个电容用别的方式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