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uffer的压摆率相关问题。

楼主(2021-06-24):
请教一个问题,对于一个模拟buffer,决定压摆率的是I/CL,如果负载是电容和电阻,那么电阻如何变化,压摆率会变大,电容呢,有相关公式吗,谢谢

网友A:
楼主做的是一个AB类的运放,驱动一个交流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的是一个AB类的运放,驱动一个交流电阻吗?

不是交流电阻直流电阻和电容做负载,两级运放连成单位增益负反馈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