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寄生参数提取

楼主(2021-06-24):
PEX寄生参数提取时,OUTPUTS  的Gate Level 和transistor Level什么区别,还有calibreview 和选择spectre什么区别?

楼主:
这几个类型分别是什么级别?

网友:
同问 很多设置不知道代表什么

楼主:
或者有教程的话,发出来大家学习

网友A:
transistor level 是把layout全部打散后进行寄生参数提取,精度高,但数据量大;gate level是将xcell中的器件当成理想器件,不再进行寄生参数提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nsistor level 是把layout全部打散后进行寄生参数提取,精度高,但数据量大;gate level是将xcell中的器 ...

讲解的很到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