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P DC点在闭环还是开环下设定

楼主(2021-06-24):
请问一下,在调OP DC点的时候是需要开环还是闭环?因为现在我发现闭环调好了后开环dc点会发生很大偏差,有的会进入线性区或者截止区. 然后就会出现ac仿真环路增益80db但是PSRR仿真只有-30db的情况.
会不会存在dc状态被反馈改变的情况?

网友A:
楼主说的op是放大器吗?如果是的话,op肯定是要工作在闭环下,开环的op本质上是一个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op是放大器吗?如果是的话,op肯定是要工作在闭环下,开环的op本质上是一个比较器。 ...

工作是在闭环,我的意思是需不需要开环下也保证前一级放大(非输出级)的dc工作点和闭环接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作是在闭环,我的意思不需要开环下也保证前一级放大(非输出级)的dc工作点和闭环接近吗
...

实在是不明白您想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C:
调好开环能改善offset,但不是必要的。开环时候进入线性区太正常了,增益越高越容易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好开环能改善offset,但不是必要的。开环时候进入线性区太正常了,增益越高越容易发生 ...

好的,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