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spectre171仿真阻塞

楼主(2021-06-24):
IC617下调用spectre仿真,在loading paraplot.cxt文件的时候阻塞了,就一致停在这里,没有任何日志输出。请问各位大大是什么原因啊?
Begin Incremental Netlisting Jun 24 10:58:22 2021
End netlisting Jun 24 10:58:22 2021
Loading monte.cxt

    The netlist is up to date.
    Time taken to compare the design with netlist:   0.0s
      ...successful.
compose simulator input file...
      ...successful.
start simulator if needed...
      ...successful.
Loading paraplot.cxt

网友(2022-01-08):
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只是版本跟你不一样
我是618+211

网友(2022-07-29):
同样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我重新建了个ADE的testbench就一切正常了,,,要不试试重新建个?

网友(2022-09-01):
618+211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