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osc仿真设置

楼主(2021-06-24):
我想测量多个波形的周期,如何设置?我现在只能测量一个A,B之间

网友A:
用calculator进行计算,选择你想要计算的电压或者电流,在calculator里选择freq函数,就可以计算得出不同时间的振荡周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calculator进行计算,选择你想要计算的电压或者电流,在calculator里选择freq函数,就可以计算得出不同时 ...

calculator的使用教程可以自己百度,我也是新手,不太会做教程

楼主:
这个我知道 ,我是要在波形上显示,

网友:
继续添加Maker,然后移到你要的位置。

网友:
这个AB之间的距离 deta 怎么弄出来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