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TS时,一般我们的target skew设置多大比较合理

楼主(2021-06-24):
请问,在CTS时,一般我们的target skew设置多大比较合理,依据什么来设置?有什么规则吗?

网友:
打开ccd ,这种设置就毫无意义了,直接默认就行

网友A:
30 左右 , CCD 当然是要开的 , 设的过小  效果反而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 左右 , CCD 当然是要开的 , 设的过小  效果反而不好的

Target skew设置的大小,有什么具体的依据吗?比如design的大小,sink的多少,clock的结构复杂程度以及长tree的策略,以及几nm工艺,lib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