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功耗问题

楼主(2021-06-24):
刚做完一个,静态电流有100uA。老板看了脸都绿了,说是别人做的只有1uA。我感到很惊讶,比如给25MHz的时钟电路供电,整个LDO静态功耗才1uA,功率管和内部放大器能做到这个程度吗?

网友:
静态电流1uA很难做,二三十微安很正常。带载时1微安不可能。25MHz的时钟需要消耗多少电流?

网友:
功耗要求那么严格吗,就算是100uA,功耗才0.1mW,

网友A:
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静态条件下,几乎所有的模块都停止工作,比如过流、过压、过温保护啥的,都关掉,只开启电压检测。一般几百nA搞定。等带载的时候,啥都开,你uA级的电流,对于输出电流来说,相对小得多,没人在乎了。

网友B:
研究负载对电源的需求,再决定结构与Iq 。

网友:
说句题外话,指标不应该在设计前确定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静态条件下,几乎所有的模块都停止工作,比如过流、过压、过温保护啥的,都关掉,只开 ...

我说的静态,是指没有负载的情况下LDO的功耗。我的LDO里面还没有过流,过压和过温之类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究负载对电源的需求,再决定结构与Iq 。

正如如您所说!我现在需要重新搞
您有什么建议吗?或者有什么结构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静态条件下,几乎所有的模块都停止工作,比如过流、过压、过温保护啥的,都关掉,只开 ...

请教您一下,LDO在带载工作时,误差放大器的电流您设计的是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如如您所说!我现在需要重新搞
您有什么建议吗?或者有什么结构推荐一下?
...

不能用bandgap,因为一个bg的功耗就不满足要求了,假设1uA的功耗,那么留给电压基准一半,或者更少,留给其它模块一半。或者你能做到nA级的bg。然后tirm电压基准,以实现电压基准的准确性。这种超低功耗的LDO,对响应速度没啥要求。带载的时候,所有的模块都开启一个高功耗的版本,然后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您一下,LDO在带载工作时,误差放大器的电流您设计的是多大?

误差放大器一般会驱动一个source follower,不需要大的驱动能力,用源极跟随器去驱动功率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静态,是指没有负载的情况下LDO的功耗。我的LDO里面还没有过流,过压和过温之类的东西。
...

那你这确实太大了

网友:
1uA太小了二三十还可以,主要还是看负载,我想知道你老板说的别人做的1uA的来源在哪里

网友: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1uA 不是不行,关键是老板为啥要把有挑战的交给你?
升职加薪还是咋滴?

关键字,亚阈值op。自己google(绝对不要baidu)

网友:
耗尽管基准的,静态都1uA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