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测试方法

楼主(2021-06-24):
对于高精度ADC的测试,需要考虑什么因素呢

网友:
这个听说对布板的要求很高。实际应用中达不到号称有效位数。

网友:
1. 这个公式算的是输入信号是三角波时的enob, 具体的你看maloberti的数据转换器手册第一章.
2. 你看数据手册第10页(英文版)左上第一幅图, 2.5v输入的时候pga=1时, enob接近22, 所以按22算
3. PGA放大倍数越大enob肯定越差, 这点毫无疑问, 可以参考数据手册第10页(英文版)右边中间的图, PGA设置到16以上后, INL大了一倍, 根据inl和enob的大致的关系来看, enob应该下降, 所以你测得结果比手册好时,应该检查下测试条件是否相同, 个人觉得首先应该检查数字滤波器的设置(表11), 因为做平均的次数越多, enob越高
以上个人浅见, 希望能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