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精度采样开关

楼主(2021-06-24):
请问有了解用在sar 里面的高精度采样开关,怎么设计的吗?????????????

网友A:
bootstrap switch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strap switch 可以

enob做到15以上,采样速率5M,好像做不到咦

网友A:
引用 楼主:
enob做到15以上,采样速率5M,好像做不到咦

高精度ad ,如果不是delta sigma这种的, 一定需要校准,采样的时候你可以计算你需要的thermal noise level ,这个决定了你采样开关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精度ad ,如果不是delta sigma这种的, 一定需要校准,采样的时候你可以计算你需要的thermal noise lev ...

请问有什么资料可以推荐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