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怎么通过鼠标在cv随便画一个框,得到这个框的bbox?

楼主(2021-06-24):
如题所示
需求是,我期望通过鼠标点击一下,再拉一个框,然后能够得到这个框的bBox

网友A:
box=enterBox(?points mouseAddPt())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x=enterBox(?points mouseAddPt())

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x=enterBox(?points mouseAddPt())

麻烦再多问一句,如何得到当前可见的layer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再多问一句,如何得到当前可见的layer层?

当前选中的layer ?leGetEnter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前选中的layer ?leGetEnterLayer()

不是选择,是可见,我用pteisvisible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