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压自举开关电位跟随

楼主(2021-06-24):
针对栅压自举开关进行最简单的测试,如图所示,CLK为时钟信号,VDD=15,VSS=-15,AGND=0,CLK为低电平时,CLKN为高电平,M16和M4导通,电容充电,上下极板电压差为VDD-VSS,同时M8,M9导通,M18关断输出开关的栅极电压为vss,M14,M7关断。CLK为高电平时,M16和M4关断,M18导通,输出开关的栅极电压为VDD,M7.M14导通,vin输入到电容下极板,根据电容泵的原理,此时电容上极板电压为(VDD-VSS+VIN)。
仿真结果如图:栅极电压在CLK位低电平时,-15v,为高电平时,栅极电压5v。同时电容下极板在vin输入为正数时,不能跟随,在负数时实现跟随。电容上极板上极板在CLK为低电平时仅有5v,在断开与M18连接时有15v,不知道为什么M18在关断情况下对电容上极板产生影响。电容上极板在CLK位高电平时约为15.8v。请问这种情况是为什么呢?

楼主:
因为采用的是高压管,发现在CLK为低电平时,clkn=-15,M16的阈值电压10v,不能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