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仿真报错error

楼主(2021-06-24):
电路我是半个月前就仿真好了的,什么也没动,今天想重新跑一下,然后就出现上面的错误了,我尝试了不用这个电路,新建一个简单的电阻电容电路也仿真出现类似的错误,有大佬知道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吗?已经耽误一天了,麻烦前辈们帮我看看呗

网友A:
那些报错的器件正常显示吗?那些器件库丢了还是器件被修改了?

网友:
网表生成失败,首先确认model库有没有改过。

楼主:
model库没有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报错的器件正常显示吗?那些器件库丢了还是器件被修改了?

我在原理图的top层点击了check and save,没问题哇,器件没有错误的,工艺库没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