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P&R

楼主(2021-06-24):
Place阶段的max transitionmax fanout 怎么修 以及出现在IO端口的max transition 怎么修?

网友:
以PT 结果为准,你先跑一遍看看

网友A:
place cts route阶段做Opt都会去修drv的,最终结果已pt为准

网友B:
主要都是工具插buf/inv修,IO的trans可以place之前就提前插好IO 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ce cts route阶段做Opt都会去修drv的,最终结果已pt为准

不知道为什么工具为什么在psynopt阶段为什么没修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都是工具插buf/inv修,IO的trans可以place之前就提前插好IO buffer

做完place,能插buffer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完place,能插buffer吗

可以 cts route当人也可以插Buffer,后期修时序也是要插的

网友:
原因:cell 的驱动能力弱
fanout的数目的太大
net的长度太长

所以可以size up cell的驱动能力,添加buffer减小fanout,在net中间插入buffer打断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