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神,这种多个环路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21-06-24):
请问大神们,像下图这样的多环路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
要求该环路的闭环增益,该怎么算?

网友A:
论坛里有相关推导过程的贴子 你搜搜

网友:
吴金老是P11-P14视频,看完就明白了。上层P管电流镜定义电流比例,下层N管与电阻定义电流值。中间N管使漏源电压近似一致,减小沟长效应影响,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原理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相关推导过程的贴子 你搜搜

如果不懂就别回复,如果知道论坛哪里有讲解就把链接发出来。你这样的回复太水,太垃圾。

网友:
从断开点出发,看回到该点(断点另一端),是负反馈大于正反馈就可以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回复!!!

网友:
把cascode管全部去掉就剩单环路了,就好分析了

网友A:
我觉得你的回复才垃圾, 我好心回复你,论坛里有,我也得搜一搜 那么我为什么花这个时间替你搜. 你自己不想着多花点心思去搜一搜,想直接拿好处,别人不给你就这样回复.  就好像别人回复书本里有 难道还需要把书本里那一页都告诉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的回复才垃圾, 我好心回复你,论坛里有,我也得搜一搜 那么我为什么花这个时间替你搜. 你自己不想着 ...

首先,谢谢你的热心回复。第二,你看仔细,我没有说过你的回复垃圾。第三,我发帖问,不代表我自己不在找资料。第四,这股戾气就到此为止吧,我还要顶着这个坏心情继续工作学习。最后祝你工作顺利,学习进步!

网友(2021-11-05):
电流镜电路请看东南大学吴金老师的视频,讲得最好哦